aon6426和aon6428两种型号的MOS管能否代换啊 求解答

楼主(2021-01-25):
电压查到PQ304 1234脚电压为0.23v了,其他位置电压19v,手头只有aon6426,替换掉6428可以吗

网友A:
同沟道代换就好了呀
测一下是N还是P

网友B:
你提问的贴,mos型号有几个弄准确了呢?没法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沟道代换就好了呀
测一下是N还是P

n沟道的,那我换上去试试,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问的贴,mos型号有几个弄准确了呢?没法回答

额,着急发帖没注意,型号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好的  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感谢解答

手册写的很清楚mos的各个参数

网友:
两个都是 n沟的,好像6426电流比6428还大

网友:
可以的,n沟道就行

网友:
最好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
下载一个“半导小芯”app查一下对比耐压电流符合以及引脚功能一样就能换!

网友:
我一般只分是n是p。从来不看型号。

网友:
可以。。。。比他大就可以,

网友:
YES YOU CAN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