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维修大师VX2240W

楼主(2021-01-25):
VX2240W开机点亮,接上VGA信号,可以出图像,不到一分钟就不亮了,求大师分享经验

网友:
背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背光芯片保护了,要么换芯片,要么去保护。

网友:
这样的故障简单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否常亮!是!考虑背光,或高压板部分!电源指示灯不亮考虑电源是是带不起负载。电压不稳!

网友:
拆开来看,修,
要么电容质量不行了,不能稳定的供电,带负载,导致保护,
要么板子老化,焊盘上锡不饱满,太薄了,有容易产生假焊的焊点了,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考虑电源是是带不起负载。电压不稳!

网友(2021-02-26):
还有一个方法,换LED背光,外加电源板效果不错。很简单,就是要小心被弄坏屏玻璃

网友:
lcd背光,还是背光,这个机器直接改led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