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s2e bios芯片丢失,怎么办

楼主(2021-01-25):
来了一个雷神911-s2e 6700hq 9604g nl9的板子,桥短路了,bios芯片也丢失了,换桥后找了一个16MB的bios刷工厂程序,还是不行,这个bios芯片是不是必须用原机的,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
芯片

网友:
你用的容量是多少兆的芯片??

网友:
不需要 随便换一颗就行

网友:
16mb.25q128

网友:
注意观察有没有动了手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