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40 开机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21-01-25):
这两天老是碰到老机子,前天一台联想B460  开机大短烧了隔离管,又烧了51123用51125代换后,烧了桥又烧了CPU ,可能不能代换,只好换板,换CPU才修好,这次是51125 ,插电电流是一下到了0.08A,摸下51125有点发烫。但没有3V.5V电压,查输出也没短路。查资料对照,有用的有两个,一个是3V,5V输出电容短路,还有就EC没有工作。拆下四个电容用10K档量发现充放电正常,没坏,就断开R3003,插电发现电流已经回到了0.01A的电流,测待机3V,5V已经出来了,把3V 电池放电,焊回去,装好开机电流一路上到了0.89A屏也亮了,好了,不明白怎么好的,电池我原来也放过电呀。试了好久又关又放再开,还是好的。

网友A:
我也碰到类似的事件,找到源头了吗?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类似的事件,找到源头了吗?师兄

这机器放到第二天就又0..09电流,后来换那两个黑色的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