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11P

楼主(2021-01-25):
我的笔记本式能亮机的,但是不充电,论坛上说是BIOS问题,好不容易下载了一个说是官网的,居然不开机了,电源开一下就掉,难道这个笔记本有几种版本的BIOS?

网友:
你这  也太草率了 原来的bios备份了没

网友:
二修,BIOS也要备份,起码能亮机

网友:
我是备份了的,刷回去后还是亮机的,后来我找个有电的电池升级官网的BIOS,还是不能充电,进系统后屏亮一下暗一下,就好像电源接口接触不好的样子,后来我用维修电源接上去反而能充电了,原装的就是不行,区别就是电源接口的检测点当插原装电源的时候是低电平,接维修电源的时候是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