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Air 13.3英寸 电池开机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21-01-25):
     小米笔记本,来时说用电池开不开机,用适配器开机没问题。想来简单,拆机后测量电池有电,晕,想的头大了。插上适配器,有升压,无充电电流。
准备开始查充电芯片的条件。用表笔查来查去的,发现一起正常,而且有充电电压8.6v.电池本身的电压是7.9v。奇怪了,电池是最早就换过了,而且换上时候没问题,用了一段时候后出了与换电池前一样的故障。充不进电。本来不充电也不算太难修的故障。准备开始干充电芯片了,想想插上再试试看,结果开始充电了,心想难道是接触不好,接触不好怎么会有电出来呢?没想通,就让他充,结果充到一半的时候不充了,又开始想不通了,难道小米也学的联想的搞的电池健康管理?开机也没密码,也不想弄什么驱动。好吧电池有电了,就开机试试看吧,一会能正常打开,一会又是开机象掉电一样的故障,键盘灯一闪就没了。百思不得其解。
准备打退堂鼓了,结果拿着表笔无意中查到了电池的黑线,就是电池的地线上,发现有0.8左右的电压奇怪了。地线本来该是0v才对啊,用二级体档一量,居然有50左右的二级体值,神奇,电池电压也正常输出到公共点。插上适配器,然后用镊子与地直连,充电电流就立刻上来了。原来上电池的地与笔记的地没连上,导致的不充电,有时候碰上了可能又可以充了,找到原因了,处理起来就简单了,直接飞线搞定。

该笔记本没找到图纸,所以拍了两张大图,给有需要的人可以看看。
总结:从来没想过查地线的,电压都进来了,跟地线有毛线关系啊,所以修机器还得是要认真,不放过任何细节。

网友:
上次也遇到了 没有解决  学习了

网友A:
搞过两台这机子,是不能用充电器的,都 是TYPE C口的问题,这玩意儿会发热的,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过两台这机子,是不能用充电器的,都 是TYPE C口的问题,这玩意儿会发热的,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

是不是没有升压啊

网友:
地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
维修新人,路过学习了。

网友:
小米还真是怪问题多

网友:
以前都是要么充要么不允,近期遇到了好几个充不满的。

网友:
这故障真是稀奇。

网友:
天哪这么奇葩的故障... 小米本这品控不行啊!

网友:
草,这都能发生,少见的故障。平时地线不考虑的,

网友:
这到底是拆装电池时候人为导致的故障 还是质量不行的原因

网友:
好像机器摔过

网友(2021-02-24):
没资料的机器就是盲修

网友:
毕竟不是搞电脑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