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 DA0HK9MBD0不触发没头绪维修

楼主(2021-01-25):
拿到机器,板号DA0HK9MBD0。客户说不充电,不开机。插上适配器,没有短路,不触发,简单从开关开始查,先来个点位图

一查该点电压为0,这里本应为3.3V的。好吧,开始查来源。(点位图叫hk9,有点位加原理图修机就是爽)

查来查去没有上拉的地方,只能是ec发出来的了,既然ec没发出来,肯定查ec的条件了,供电,复位,什么乱七八糟的lid,batlow等查了都正常,简单肯定是ec坏了呗。可惜没找到ec换,只好算了。上淘宝看看,发现这个ec挺便宜的,npce985L,既然是便宜的十有八九不带程序,那我查一下读bios没。
一查发现bios没有正常的供电,那怎么读ec程序啊。

查他的来源+3V_S5.

由+3v_wake通过pq55管子,转出来,+3v_wake是有的,但是rvccd,不为高,所以没有+3v_s5这个电压出来,那还不简单,继续追查rvccd的来源

原来这个是由s5_on来控制的,s5_on是由ec来控制的。

测量ec的8脚,发现该脚有时候有3.3v,有时候为低,在跳变中,难道真的还是ec坏了,这里有点想不通了。
继续整理思路,发现ec,s5_on为高时,+3V_S5,并没有出来,正常应该随着s5_on一样跳变才正常啊。有点位+原理,马上测量到pq20的2脚到ec的8脚之间短线了,具体为什么断了就不管了,直接飞线

再测量,发现更不对了,s5_on直接为0了,连跳变也没了,打值发现776,正常,飞线没问题,那是怎么回事呢,本来应该为高的,怎么是0v呢。
又不知道了为啥了。看看图纸吧,发现了新大陆。

原来s5_on在不开机时本来就是低的,那为什么原来会跳变呢?
重头开始吧,表笔开始继续测量一下开关的上的电压,奇迹发生了,居然con2的9脚有3.3V电压了,触发,电流正常的上来了,维修到此结束了。
总结一下:
该机器是ec复位后,打开bios的工作电压,然后读取完ec程序后,配置脚位,又把bios的工作电压关掉。如果没读到的话会继续尝试恢复bios的工作电压,继续读取,所以才出现了s5_on的跳变,和后来的为0V的现象。

网友:
学习了,思路还是很好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图纸点位只是辅助

网友:
故障是断线?

网友:
就是断了一根线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刚看的过瘾 就要加钱了 加钱也就罢了 加完就看见维修结束了

网友:
故障就是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的过瘾 就要加钱了 加钱也就罢了 加完就看见维修结束了唉

神奇的设置!

网友:
小日本的板子,,,,,,,

网友:
看到最后应该只差没按开关了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你把黄老师讲的原理课运用到了现实,黄老师看到估计会倍感欣慰!!

网友(2021-03-04):
索尼现在都不做pc了吧

网友B:
以加分     和谐论坛  看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加分     和谐论坛  看完加分

谢谢加分,收下

网友:
广达的主板是最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