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这个排阻怎么换

楼主(2021-01-26):
不知道怎么下手,新手,0402的822排阻

补充内容 (2021-2-1 09:49):
此贴终结,bios座子拆下来,一烙铁干下来了,烙铁好用

网友A:
塑料用锡纸贴好,然后风枪吹排阻就可以了

网友B:
最省钱方法拆主板拿放大镜放在太阳照射等发热了,用你铁沙掌快速拿出电阻

网友C:
两边粘好高温胶带,上点焊油,用烙铁烫点低温锡在引脚上,然后风枪400~450,风速30~40,高度10mm左右,晃动风枪加热,用镊子夹住,锡化了就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省钱方法拆主板拿放大镜放在太阳照射等发热了,用你铁沙掌快速拿出电阻

老哥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边粘好高温胶带,上点焊油,用烙铁烫点低温锡在引脚上,然后风枪400~450,风速30~40,高度10mm左右,晃动 ...

好的大佬,我想了一下,准备先把bios的座子取下来。会好弄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塑料用锡纸贴好,然后风枪吹排阻就可以了

好的,多谢大佬的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多谢大佬的答案

我不是大佬,这个方法麻烦一点,不过一般不会弄坏板子,手工好的直接用风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大佬,这个方法麻烦一点,不过一般不会弄坏板子,手工好的直接用风枪拆。

是麻烦点,但是严谨,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就是应该按部就班

网友:
四楼的答案很详细咯

网友:
10个脚以下的,底部不贴板的,用电洛铁可以搞了,吹多容易吹坏板!

网友:
取下Bi0S座子,焊油足,风速好,不是事

网友:
风枪吹着换

网友:
风枪或烙铁都可以

网友:
塑料那边贴上锡纸或者高温胶带。直接上风枪吹就可以。

网友E:
一烙铁的事,大哥些还整的这么麻烦。

网友:
涂上焊油风枪4温度280慢慢往上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烙铁的事,大哥些还整的这么麻烦。

但那个空间确实小,我用刀头比试过了

网友:
两边用锡箔纸贴一下隔热,用烙铁先在电阻引脚上拖一下锡,这样容易吹下来了,别吹太久了

网友:
如果这个排阻是好的,换了又咋样

网友:
上BGA用无铅曲线,安全!

网友:
对,上bga最安全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一坨锡,烙铁化锡,镊子取,完事……

网友:
高温胶带不就好了,净搞这些没用的

网友:
用刀形头烙铁排阻两边加锡可以焊下来

网友:
洛铁是可以的

网友:
烙铁焊不会损坏两边

网友F:
前几天华硕主板换过这个822排阻,两边加助焊剂,用850D风枪,350度小风量,边吹边用镊子轻碰,几秒钟就下来了!

网友:
小排阻,一把烙铁搞定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华硕主板换过这个822排阻,两边加助焊剂,用850D风枪,350度小风量,边吹边用镊子轻碰,几秒钟就下来 ...

这个地方真空间小,手抖,真难弄

网友:
小口风嘴,高温快吹快取,手不要抖就行

网友:
一坨锡就能搞下来

网友:
先把下面的八个脚的芯片连芯片座一起拆下来,再用电烙铁换电阻就方便了

网友:
风枪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省钱方法拆主板拿放大镜放在太阳照射等发热了,用你铁沙掌快速拿出电阻

我都用打火机烧的

网友:
此贴终结,我把bios座子拆下来,一烙铁就干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省钱方法拆主板拿放大镜放在太阳照射等发热了,用你铁沙掌快速拿出电阻

你们太坏了,我都笑了

网友:
先用烙铁加焊下8个脚,直接风枪拿下

网友G:
这么麻烦,还是换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么麻烦,还是换板吧

我新手,练习一下,原来烙铁是这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新手,练习一下,原来烙铁是这么好用

多拿坏板用烙铁练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省钱方法拆主板拿放大镜放在太阳照射等发热了,用你铁沙掌快速拿出电阻

这是高手666666

网友:
用疯抢换啊

网友:
技术高用满锡,一拖就下来了,技术不高,热风抢,

网友:
我一般用烟头拆

网友:
我都一坨锡或者风枪吹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