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电池健康状态不会变

楼主(2021-01-26):
今天收到一台iphone7,客人说拿去换电池,上家换了电池后显示电池健康94%, 换了几个都一样,上家和客人说是主板问题。拿过来试了下,确实换了几个电池都是显示94%,插电脑爱思显示100%。刷机了也是一样,换了usb控制管也是一样。这就奇怪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充电ic没?

网友A:
新版系统换完电池这个是没办法的了,刷机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系统换完电池这个是没办法的了,刷机都不行

是新版ios系统导致的?  那应该大家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要查电池座的数据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