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r刷机到百分之60报错9案

楼主(2021-01-26):
苹果xr刷机到百分之60报错9案例
苹果xr 刷机到百分之60 报错9 案例 二修机

  同行 送修 苹果xr报错9刷到百分之60 ,硬盘已经更换也到百分之60报错9 , 收到该机器 我们用iTunes 刷机到百分之60也报错9 ,同行硬盘已经更换 ,同行描述故障讲 ,客户还原后无法激活有时候开机白苹果定住,果断的同行 将xr刷机试试看 ,一刷吓一跳 直接报错9了到百分之60, 到最后果断的换了硬盘 故障依旧存在报错9 ,拿到改机子 我们进行对xr也更换了硬盘故障也依然存在 代表 硬盘是OK ,在仔仔细细分析故障时,想到同行讲 机子还原后无法激活 ,我们果断的进行对NFC芯片进行更换 ,在更换NFC芯片时随便把旁边的NFC供电电杆也一起更换,在重新刷机 ,刷到百分之60发现没有报错了 ,该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

网友:
厉害!精准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为什么是N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已经收藏点赞手机维修同行交流群加微信:vine1279

你这广告打得6啊

网友:
可以, 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B:
因为nfc会引起不能激活,象双层板的x中层nfc容易摔断线不能激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nfc会引起不能激活,象双层板的x中层nfc容易摔断线不能激活

不管你说的 对错 我都觉得 你比作者靠谱。。因为作者不说原因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你说的 对错 我都觉得 你比作者靠谱。。因为作者不说原因  哈哈

上面纸条不是写的很清楚嘛,不能激活 ,

网友(2021-02-25):
在还原界面不能激活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无基带二是nfc  作者为什么一上来就锁定nfc而不是基带呢

网友D:
nfc有问题刷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所以作者锁定nfc

网友:
引用 网友D:
nfc有问题刷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所以作者锁定nfc

右上角感叹号点进去可以看见有没有串号  有串号就正常基带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