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30-15IKB017不能充电,求解?

楼主(2021-01-26):
昨天接到一个本子联想V330-15IKB017,如图1,板号如图2,客人说是无法识别到电池,于是在网上发了一个电池,装上还是一样,我拆开主板,发现一个330的排阻腐蚀了,如图3,把这个排阻更换后,可以识别到电池,但是充电老提示要4 5个小时,才开机到桌面可以看到充电动作,过一会所有的程序都启动完成后,就没有充电动作了,就不动了,就提示充满要4-5个小时,我量了一下,这个排阻BAT_SC   BAT_SDA都是3.3V,BAT_IN#这个电压在没插入电池时,是3.3V,插入电池后,就变成0.3V,充电IC是PU4401   ISL9538HRTZ-GP-U,EC是NPCE285PA0DX-2-GP,充电电路修的少,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附上电路图,电路图密码SEE

17807-3M_UNICORN_LV130_KBL_MB_20171215_1000_SEE SEE.pdf

网友A:
电阻腐蚀位置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能显示充电,但时间过长查充电电路反馈电阻和电池放电保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腐蚀位置是不是有断线

换了一样的排阻,量了都是通的

网友:
估计是不是有断线了

网友B:
积分不够   在混个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分不够   在混个积分

灌水好玩吗?也没有人管管

网友:
没办法,充了4个小时,充满了,给客人了,叫客人出门前提前充电

网友(2021-03-30):
这么厉害的 还有图纸 这图纸是个好东西呀  你这个还是测排组附近的线路或者换一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2021-04-29):
我这有同样的机器,您需要测哪里,可以帮测

网友:
这个图纸可以下载  但是打开需要密码  ?? 提示是密码保护  请问密码多少?

网友:
充满电4个小时,感觉也不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