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0 g3免拆刷BIOS问题

楼主(2021-01-26):
HP 840G3买了根线免拆刷BIOS,断电拆掉电池、纽扣电池后读芯片时提示“检测到电源过流保护,可能外部短路、芯片插反或IC损坏”。
确定没有插反,线也没有短路,主板能正常启动进系统。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线没接好

网友:
检查了几遍,反复接了还是不行

网友:
芯片型号WINBOAND  25Q64JVIQ  1740

网友:
还有个WINBOND 25Q128JVPQ 1736

网友:
在板子上读不一定百分百成功,试试将芯片取下来读

网友:
就是想试试这个线

网友:
这个是wson8的封装的,芯片下面有连接主板,好像不能用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