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没个示波器还真修不好主板

楼主(2021-01-26):
一片华硕Z77,不定时掉电。经历2个维修师傅(其中一个还是有经验的老师傅),该查的地方都查了,没有修好。芯片价卖给我了。

我到手后检查各信号一切正常,各电压也无问题。用示波器双通道抓掉电,发现最先掉的信号是VRMPWRGD,说明是CPU供电故障。进一步测量各处供电波形,发现一路VCORE上下管波形异常,该路供电由小8脚驱动IC控制。测PWM IC输入小8脚的PWM驱动信号波形正常,但小8脚驱动IC输出至上下管波形不对,果断更换小8脚驱动IC,完美修复。

这年头,没有示波器,老师傅也修不好台板,感慨一下。

网友:
呵呵!!是的。。就像医院一样。。。没有好的检测仪器。。只能医治个小感冒了、。。。

网友:
高集成SOC时代,板子已经光秃秃,老司机都是在上测试工装换CPU

网友:
牛人呀。我得马上订一台了

网友:
我的示波器半年没开机过了

网友(2021-05-05):
看这楼主的头像,似乎维修行业的前途凉凉啊,

网友:
开关电源用示波器肯定好,老师傅会没个示波器吗?老师傅修不好应该是技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吧。楼主修好了还是楼主技术牛啊

网友:
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
我示波器经常用,碰到奇奇怪的问题,不用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