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M7650DNF卡纸

楼主(2021-01-26):
故障现象:联想M7650DNF卡纸在未进定影处,上辊坏了,我更换了一个,装上就这样了
求问:1、大神帮忙看下是不是哪里没安装到位
          2、进定影处的感应器在什么地方

网友:
非常好心的楼主,感谢分享!

网友A:
卡在什么位置 一般是先从拆从装 可能是哪里没装好 再不行在检测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在什么位置 一般是先从拆从装 可能是哪里没装好 再不行在检测传感器

卡在硒鼓与加热组件之间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上辊变形了,谢谢

网友:
上下辊融了,不用谢。没装好导致烧的

网友:
大力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