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新款MAC的内存扩容问题

楼主(2021-01-26):
关于新款MAC的内存扩容问题。更换大容量内容颗粒,对照图纸的内存配置表修改内存配置参数即可,操作完成可直接进入系统无需刷机。

网友:
现在的机子升级下内存也那么麻烦

网友A:
这个貌似是19年前的本子吧,新款的都是LPDDR4X

网友:
你说那一款苹果是lpddr4x?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19年前的本子吧,新款的都是LPDDR4X

LPDDR4都没得换。

网友:
这种升级也好 给维修人点利润

网友:
这种是工程板子吗

网友B:
苹果的板子,升级内存也没啥鸟用。。没显卡

网友:
我看像封装像176Pin的LPDDR3,细看确实是新款,最高只用过LPDDR4 2133MHZ的颗粒

网友:
大神杠杠滴

网友(2021-10-24):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板子,升级内存也没啥鸟用。。没显卡

码农对内存大小比较在意一些

网友:
你好,图片上画圈,打箭头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2023-03-31):
看不懂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