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REV;1.0独显 暗显主板屏线插口 充电5A大电流 通病

楼主(2021-01-26):
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REV;1.0独显     暗显主板屏线插口  充电5A大电流   通病   客户是寄修过来说是暗显,这个机型有多个通病,暗显的通病多是主板屏线插口屏背光19V电容容易短,我的是背光电容和挨在一起的电阻都是短的

换完机子完美亮机,装好测试。但刚插上适配器显示5A大电流,卧槽,还短,再测,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充电5A大电流也是个通病,隔离管PQ301和PQ302俩个管容易烧穿,测量发现果然是短的,果断俩个都换掉,再装机测试能亮能充电。

网友:
多发故障,修的很淡定!

网友:
这个机子基本上都是捡钱的机器,老问题了

网友:
通病了      很早之前的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大短暗屏就是捡钱最喜欢了

网友:
这俩管子坏的多

网友:
上次遇见 Y470 修不好放弃了。结果今天才看到楼主的贴子 不然可以试一试

网友:
修 到过,好办。

网友:
确实修过好多次这问题了,每次都是那几个坏。

网友:
为啥我就修不好这样的故障

网友:
感谢分享。是通病就比较好办。

网友(2021-05-30):
老机器了这款好修

网友:
为什么我的跟楼一样的毛病都换了还是点不亮Cpu供电不出,反复启动两次,电流最大o、3A求指点

网友:
请问下这个电容的参数和旁边电阻的参数?我电容炸掉了,电阻测量1兆欧。。。

网友:
确实是这管子坏的多,不过机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