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30扬声器无声维修

楼主(2021-01-26):
最近换了一份工作,还是维修,不过都是能开机的了,所以故障都没那么有意思了。
时隔两年特分享一例常见故障

mate30扬声器无声。

所有无声的排查方法如下
1.测量扬声器阻值 8Ω左右正常,电压1.5V 正负夹上会出现滴滴 呲呲 这种刺耳的声音,不会很大
测量正常
2开始测量主板接触点,接触点阻值两边差不多久可以,具体好像是700多。。每个都不一样
测量正常几乎就是主板了,测量不正常开始测量排线通断再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本机的情况是 其中一条线700  另外一条无穷大,测量排线正常
判断主板断线。

根据排线位置,找到检测点为如图所示

座子是尾插座子。

经过测量左侧测试点阻值为无穷大,

链接方向为双层板,本机双层板为低温焊接可以放心去弄。

经过测量中层板到测试点位置断线,直接从中层板飞线到测试点,阻值恢复正常。

此处请注意经测量最上方的点位阻值1800,和扬声器应该是不通的,千万不要从这个点飞线。
也@一下月饼老师,还请劳烦您测量一下。

至此维修结束,装机扬声器正常。

申请加精

网友:
大神级别的 只能仰视了

网友:
只能仰慕;

网友(2021-04-12):
我板底测量,三个点是通的,是有问题么?插耳机有声音,外放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