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显存供电,有核心供电,显卡

楼主(2021-01-26):
显卡无显存供电,有核心供电,显卡显存供电ic en脚只有0.45v是不是en脚电压低了,还是说需要换芯片,芯片型号为u P6101BU8,求来个大哥救一下

网友:
en脚电压低了怎么修呢送上图纸

网友:
直接接个3.3v上去可行吗?

网友:
把开启脚相连的控制管子拆了

网友:
额,刚好用完

网友:
阻值正常的话,把开启脚相连的控制管子拆了,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直接拉个3.3V电压到EN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拉个3.3V电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可以飞线3.3

网友:
3.3接个10k电阻,挂上去

网友A:
楼主拉个3.3的电压拉高EN脚试好了吗?

网友:
加个点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拉个3.3的电压拉高EN脚试好了吗?

直接全短路卡坏了

网友:
飞了卡直接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全短路卡坏了

一般显存短路核心报废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