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EV 2.02 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21-01-26):
此主板USB OC#总线汇集在下图标记的 排阻上 维修思路先查各路USB供电+5.1v 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查原因是主板断线 ,跳帽接触不良,还是USB接口损坏。正常的话查红色圈起来的 472 排阻,2.4.6脚(此仨脚由USB+5.1v供电连接)是否有电压,没有则是主板断线。有电压且正常的话, 查1,3,5(此仨脚直通南桥)  有没有3v左右电压,没有则是排阻坏。

网友:
华硕板是排阻问题多。。。难道用的是山寨厂的排阻?

网友:
楼主思路正确,华硕的通病,就是这样,这种问题秒杀

网友A:
一般排阻坏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排阻坏了就OK了。

抱歉,坏了改成换了

网友B:
黄色圈起来的822电阻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色圈起来的822电阻又是什么意思?

损坏的822电阻

网友:
大家都知道是USB——OC坏了。

网友:
排阻坏,华硕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