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V星B85主板,批量死机不开机,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1-01-26):
V星B85-IE35,大板,,,大概有十张出现死机,蓝屏,不开机主板拆下更换大功率电源有两张试机CPU供电MOS烧坏,问是不是通病,怎么解决

网友:
为什么要换大功率电源,大功率电源对维修有害无益,对疑似短路主板只能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