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S-14ISK这种两组供电5V和20V的,是先出5V还是同时出

楼主(2021-01-26):
700S-14ISK这种两组供电5V和20V的,是先出5V还是同时出,,,,今天一客户的笔记本拿来修,测到它的充电器只有5V,另一组20V没出来,是不是开关之后才出?

网友:
5V与20V是同一个脚,怎么可能同时出。
适配器识别到笔记本原装线就输出20V,否则就输出5V,可以给手机等供电。
笔记本不需要适配器输出5V。
你这情况也有可能是线坏了

网友:
论坛上有大佬说过type-c的升压原理,需要的去翻一下。

网友:
先5v吧  后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