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触发迅间掉电

楼主(2021-01-26):
第一次发贴高手勿喷。前几天在垃圾堆捡了台电脑,开机迅间掉电的B85M-G。按“口水猫”大哥的贴查,发现没有CPU电压,EN点位0V,开始以为是PQ730坏了,不过1脚有1.05V触发电压,3脚也会跳变。再查PQ802的1脚有0.6V触发不跳变,更换PQ802问题还在。再查PQ801的1脚没有电压,而1脚连着的PR801有触发电压2.8V是PQ802坏了更换后问题解决正常点亮。其实PQ801到PQ802的电路与PQ730到PQ735的电路差不多。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楼主乐于分享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好性感的图

网友:
这精神没谁了

网友:
而1脚连着的PR801有触发电压2.8V是PQ802坏了更换后问题解决正常点亮。笔误PQ801吧?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楚 图画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多加学习,shujnb维修水平会更加进步的

网友:
我也有块华硕板是触发瞬间掉电的,但是瞬间你是怎么量得到没有CPU供电,EN没有呢?

网友:
兄弟,我也有一片是这情况,不知能不能复制经验,谢了

网友(2021-04-26):
见到的主板上用的啥CPU

网友:
跑线画图的都是理论非常强大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