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扩容6sp扩容,之前遇到过6

楼主(2021-01-26):
8p扩容6sp扩容,之前遇到过6sp扩容后就经常白苹果或者恢复模式,刷机就好然后可以用很久,后来那个机器放弃了,最近又接了个8p也是扩容。刷机就过,回去用几天就恢复模式。有时候白苹果,有遇到过的求助下

网友A:
会不会硬 盘不太行啊

网友: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首先由考虑硬盘,硬盘问题会造成之中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硬 盘不太行啊

感觉 应该不是吧 ,我之前的  6sp换过 硬盘,这个找不到问题

网友:
胶没除好?

网友B:
感觉是你的手工的问题多些,或者是上芯片的时候用的垃圾焊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板底啊?MRS的垃圾板底就直接搬板了,手机维修同行交流群加微信:vine1279

这个是个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的手工的问题多些,或者是上芯片的时候用的垃圾焊油引起的

真的对了,是胶问题,已经搞好谢谢

网友:
对,胶没除。上家扩容没除胶直接上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的手工的问题多些,或者是上芯片的时候用的垃圾焊油引起的

就是,我哥说的对

网友(2021-03-03):
手工问题。

网友:
硬盘买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