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问下这张开机黑屏的显卡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2021-01-26):
如题 型号 迪兰恒进r9 280x
现在电脑识别显卡,但是核心不发热,各项供电情况如图。请教下老师傅这样是供电问题吗?

网友:
啊不好意思,上面两张图中“电感两侧短路”是指电感两侧都对地短路 “电感两侧开路”也是指两端对地都开路

网友:
不好意思 打错了 图片里的电感“两端短路”和”两端开路”指的是电感两端对地短路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