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A1502拆电池总结

楼主(2021-01-27):
上个星期,接到一台苹果电脑A1502 ,客户不小心把水打翻,导致水从键盘上流到主板上。客户自己简单处理后,不开机。然后就到了我这里。我没有苹果的转接头,接上客户的充电器,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都不亮,简单和客户协商一下,先把水渍清理干净。如果不能开机,修其它的,然后再说价格。客户很爽块的答应了。于是我把机器水用洗板水擦干净,同时有几个地方有轻微腐蚀,最严重的是那个用编程器刷固件的接口和触摸板接口,其它的拿到放大镜下看了,觉得没有问题,在BGA 上烘干了一下(开了120 度的红外,水的沸点100 ,再加上洗板水,随便就烘干了)。为什么不用电风吹,苹果有点高档的。一个电风吹2000w ,万一吹坏了呢?反正有BGA。烘干后,先接上客户充电器,亮红灯,只接个电源插口了,亮 了红灯,看到了希望,然后就装起来,顺便把触摸板排的处理一下,局部烧黑。因为当时客户有文件要处理,只想尽快把电脑装好。所以就没拍照。当把电脑装好,触摸板的鼠标不能动,触摸板按键有反应,于是又重新接了一下排线,还是不行。于是和客户说,触摸板坏了,客户急用,先把机器装好让客户用鼠标。客户离开的时候先付一部份钱给我。其实触摸板本来想拆下来维修的,但又怕万一没修好呢,于是自己网上找了一家网店,然后把链接给客户,客户自己网上买个触摸板。然后再过来换。让客户自己买,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坏了,拆装机费照收,自己买的配件,如果坏了,二次维修,连个拆机费都不一定有(理由很简单,你卖的东西有问题,当然要售后啊),有时候别人还觉得卖配件赚了很多钱,尤其是这种高档配件。
今天客户带着触摸板和电脑,然后让我把这些东西安装好。我把安装过程简单说下,1.拆后盖。2.扣电池排线。那个电池标签纸不用拆的,里面虽然有螺丝,但是在电池上的。3.拆喇叭,喇叭螺丝有长有短,注意分类。4.加热,我用了恒温加热台,调到了75 度,使用这种加热台,可以先让加热台预热好,确定温度稳定再用,因为前期温度升的快,像刹不住车一样,会超过设定温度,后面会慢慢降回来。因为我的加热台比较小。分别加热两边两个小电池。用电池铲,能很轻松的拿下来。中间两个电池,因为加热台与触摸板之间有间隙,温度又不能太高,机身是铝的,导热很快的。所以用了一下电吹风。同时也觉得是我今天犯的错误,原本以为是铲电池底部,虽然也完好的取下来了。但我总结了一下,这拆法还是不好。个人觉得拆电池的时候,应该连下面的铁板一起铲起来。这样就能保证中间这两个电池,也能非常漂亮取下来。
重点来了,客户非常年轻,也是毕业不久农村研究生。付钱的时候,在我们协商好的价格上,给我加了钱,我非常感动的。

网友A:
与客户沟通能力很强啊!

网友:
还用加热台啊  我都是慢慢撬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客户沟通能力很强啊!

是客户非常好,并不是我的沟通能力好,我不善于沟通。

网友:
NB了,学到老

网友:
有些客户 当宝一样的,又不好说话。直接拒修 就算修好了 日后有点小问题 又会找你麻烦。。

网友:
遇到好的客户了!运气好呀!

网友:
这个收了多少费用啊

网友B:
从来没用过加热台,都是直接胶铲来的。太黏的抹点530就好了。随便说下,拉背胶屏,胶拉断了也用530喷下,慢慢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用过加热台,都是直接胶铲来的。太黏的抹点530就好了。随便说下,拉背胶屏,胶拉断了也用530喷下,慢 ...

530是啥?

网友C:
直接撕开啊!哪那复杂啊!底部没排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撕开啊!哪那复杂啊!底部没排线的

每个人做事方式不一样。这种胶贴的很紧。不建议大力出奇迹。机器C 壳是铝的,所以加热一下。

网友:
好好好好,小心为上

网友:
这确实不一般啊 。

网友D:
最快的办法是直接倒无水乙醇在电池下面,不急就先泡一会,毫发无损就能起来了,急的话倒完无水乙醇就用废的手机植锡网轻轻往里一捅也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快的办法是直接倒无水乙醇在电池下面,不急就先泡一会,毫发无损就能起来了,急的话倒完无水乙醇就用废的手机植锡网轻轻往里一捅也就起来了

谢谢,下次去买这个无水乙醇。

网友E:
有解胶剂的,倒一点在电池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解胶剂的,倒一点在电池下面就可以了

下次买点。

网友:
拆框神水搞一点一铲就掉了

网友:
电子环保清洁剂。无水酒精也可以

网友:
加热 取还是不费劲的 灌点解胶济

网友:
大哥,530除胶剂喷喷就下来了,不需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