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550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21-01-27):
一台T550暗屏维修    ,屏的接口定义PDF也已经上传附件
一台T550笔记本暗屏,(暗屏就是用强光手电可以看见屏幕上有图像,但就是没有背光),所以暗屏的故障就是有图像无背光。首先分析,有图像说明主板显卡给屏的图像信号都是正常的,只是背光部分出了问题,肯能是屏19v没有给到,也可能是主板损坏,虽然19v给了屏幕了,但是开启信号没有,在或者前两个都是,但是亮度调节的pwm信号有问题,所以通过分析主要找这个三个信号就可以了。通过盲测可以测到19v是给到屏幕了,所以问题出在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但是手里没有图纸,而且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所以就想着通过屏幕下手,然后就开始找屏接口的定义,通过屏号找接口定义,最终在网上找到了屏接口定义,这样测试起来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就好测。
因为主板上的接口针脚要不屏幕接口针脚多,所以通过接口定义不要从主板接口数针脚测量,所以还是需要从屏幕的接口测量,
图纸上标识了接口方向

通过接口定义知道了背光开启信号是22脚亮度调节是23脚,

然后开始加电测量,测量完后发现开启信号3.3v和亮度调节都正常(亮度调节图纸上说是pwm的用万用表测试不了频率,但是只要有3.3v电压基本就是正常的),然后就想着既然三个条件都满足也正常,为什么还是暗屏呢,难道屏幕坏了,想着就开始干,把屏电路上的黑纸给撕开然后开始测量,测量了一小会就发现了问题,发现19v连接一个保险烧断了,

继续向后测量发现背光驱动芯片短路了,

到此故障排查完毕,由于手头没有这个芯片,而且顾客比较着急用电脑,所以直接为顾客更换了屏幕,等我买了芯片在把这个屏修复好,嗯,又一个好屏,哈哈哈哈。

N156BGE-EA1 液晶面板规格书,液晶屏规格书免费下载-巨世显示.pdf

网友A:
图片太不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不清晰了!

不好意思,手机一般

网友:
看样子碎屏还要保留哈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先换屏试  换屏好了  就换屏  换下的再玩

网友:
学习了。很多屏暗的屏其实都仅仅是保险或电阻烧了。144HZ的遇到过几次。

网友:
碎屏的真的保留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原来从屏幕的接口测量,会比较方便。

网友B:
楼主咋不先换屏测试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搞,不错,铤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不排除一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不先换屏测试

手头没有这样的屏

网友:
30针40针屏接口定义都要记住,暗屏立马知道,也可以改一条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