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换CPU后重启不亮机

楼主(2021-01-27):
单位联想IH81M想升级CPU。好多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换CPU后第一次启动正常,重启就不亮机。必须关机重新通电才能点亮。原CPU是I3 4130  ,换I3 4160都不行。G系列CPU也不行。找维修站要过最新BIOS刷了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台式机还有这个毛病?我来魔改下

网友A:
bios的问题 ,4160是后面出的,刷下最新bios 你这个应该是VER1.0 的主板吧?  联想官方最好bios 2020年   FCKT97A

网友B:
换同代/同型号处理器试试

网友:
我刷了一个2018年的  照样不能软重启 只能硬关机

网友:
刷了一个2020版本 还是一样 放弃了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B:
换同代/同型号处理器试试

同型号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 ,4160是后面出的,刷下最新bios 你这个应该是VER1.0 的主板吧?  联想官方最好bios 2020年   F ...

确实是REV1.0,找联想维修站要过最新BIOS刷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