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85 la-8641p ver1.0 不开机通病小合集

楼主(2021-01-27):
一下是综合的论坛其他大神的  可以参考。bios实测有用
Y485独显版号LA-8641P rev

网友:
写此bios如果不行 可以参考一下上边图片大神的方法

网友:
写此bios如果不行 可以参考一下上边图片大神的方法 来自苹果APP客户端

网友:
联想 E49 BIOS 0.7左右掉电 或者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