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6-71-N85K0-D02A

楼主(2021-01-27):
开机进系统后有报警声滴滴响,大概1分钟左右就掉电,测量问题也不高,显卡驱动都正常

网友:
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
同样故障本一台,朋友解决了没

网友(2021-03-09):
我也有一台独显没电压 也是报警就掉电,

网友:
我的好了,是CPU 风扇有问题
加了油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报警后掉电了,有个6脚管坏了,时间太久忘记是哪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