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U盘版的自动测试突然不能用了,出了什么鬼?

楼主(2021-01-27):
连出了几个显卡测试教程,以为研究的差不多了,还被人奉为大婶。哪知最近出了一件怪事,原来可以用的mats自动测试U盘突然就不能用了,提示无法找到某个文件夹,怎么研究也不明白出了什么事,重做了多少次都是无效,换主板,换U盘都不行,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下U盘里的那个目录是否存在或权限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U盘里的那个目录是否存在或权限有没有变化

u盘里找不到那个目录,打开原mats镜像文件也找不到这个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里找不到那个目录,打开原mats镜像文件也找不到这个目录

没你说的问题,启动正常,这个你是不是自己加了啊?

网友:
用LS命令看下目录

网友:
找到要运行的bin文件

网友:
你看下MODS文件是否存在,并且把除此启动U盘外的硬盘和U盘之类的存储设备全部移除,我先没仔细看,以为你运行测试程序出错是。

网友:
我是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为什么那么多赞?有什么好赞的

网友:
把网线断掉,试试

网友:
包括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东西了 来的新的吧vx8309500

更新的在这

网友D(2021-03-04):
老哥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
论坛果然高手林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

没有版本的,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