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经验,个人基础知识小结

楼主(2021-01-27):
先说说我与维修的故事。本人是07年进入电脑城做事,原来都是直接换各种板。14 年开始慢慢学习一些电路基础,发现以前学过的物理知识上电路,都忘记的差不多,于是网上买了一些教程,那个时候是打算回乡下去修电视机之类的。不过后面还是放弃了,然后转行做了别的,17 年后,开始边做事,边学习笔记本维修。学到的东西,需要感谢迅维的各种教程,2021年,我决定入坑维修行业。我把个人学习的一些基础知识小结一下,希望各位新手学习有帮助。本人请文水平不好,当然也有很多错误之外,还请各位见谅。
个人认为电路中基础元件有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其它的门电路,比较器,运算放大器,可控硅等,不去细究。我今天主要是想说下自己在新手时候,是怎么在电路图中区别三极管和场管的。
电阻,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阻碍电流的元件,是一个消耗能量的元件,精密电阻,必须原值代换。至于其它的,让设计人员去考虑。测量,用万用表电阻档去测就行。
电感,就是一些导线绕成的线圈,PWM 电路中个人认为必须原值代换的,毕竟别人设的电路,是经过计算的。测量,万用表个人认为只能测有无开路。
电容,在笔记本电路上基本就是储能元件(并联)。在声卡和显卡一些信号传递上,串联在电路中。利用电容的,隔直通交。可以用电容档,也可以用电阻档测,测量之前,一定要对电容放电,大容量的低压电容,建议用一些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放电处理。高压电路中的电容,笔记本内部没有。但如果碰到,一定要规范安全操作,谨慎对待,注意安全,非专业,尽量不要碰。
二极管,就是在一定电压和电流范围内。正向导通,反向不导通,材料有硅和锗。锗导通电压更低,硅导通高。PN 结,P理解为正,N理解为负。其它的自己网上搜。测量,数字万用表,红笔点正,黑笔负,万用表有值。反过来无穷大。指针万用表,没用过,所以不知道。伏安曲线有必要了解一下。另外就是稳压管作用。
三极管,功能多样,在笔记本中,主要是开关作用。很多人前期看图,不能区别到底是什么管。个人觉得从箭头位置开始读。箭头朝外,箭头指的是电流方向。就是NPN,怎么理解,箭头朝内。就是PNP,具体的怎么理解,我等下画图。三个极,分别是BCE ,三个字母都是英文缩写。B是base 、c 是collector ,e是emitter。
场效应管,本来是一个很难的东西,但笔记上基本上都是增强型的,主要分为N和P,两个型号。个人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为正常情况下,为开路,在GS 之间加个合适的电,电DS之间有导通,笔记本都是做开关作用,放大不讨论,在PWM 工作状态,如果是放大,会烧管子的。有N型和P型。N型对应NPN、p型对应PNP,所以N沟为高电平导通,P沟为低电平导通。所谓的高低,只是GS 之间的相对压差。场效应管电路图中的的体二极管,是真实存在的,并非为了识别型号而画上去的。而且这个体二极管,并不是人们故意制造的,而是生产时就有的。详细请查看模拟电子技术。
笔记本基础电路,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同时大家要对基尔霍夫定律,有一定的了解,只要知道套公式就行,笔记本有些保护电路还是会相对复杂。如果有人学习是为了修大功率的电源设备,对三极管、场管,还有可控硅,以及和种元件一定要更深认识。下面是我的看图识型号的总结,希望对新手有用。谢谢大家。

网友:
小阳电脑维修,还还得向你学习,岁数大了,不善于学了

网友A:
可以看一些维修类视频,如田佰涛的主板、笔记本维修视频,不错的,再如风枪的使用,等加热丝暗了再吹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些维修类视频,如田佰涛的主板、笔记本维修视频,不错的,再如风枪的使用,等加热丝暗了再吹件

我一年前就已经能够独自修主板,大到CPU的BGA 焊接。小到主板补焊盘。只是现在没打工了,打算自己做点维修,混口饭吃。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基础知识,学习了

网友:
确实是比较基础的知识,我也在慢慢学习中,

网友(2021-02-27):
很好,感谢分享  经验是靠一点一滴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