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序图中画红框部分是不是表示VDDQ与VPP供电是同时产生的,并且受到SLP_S3#管控?

楼主(2021-01-27):
个人理解是:时序图中这两个供电vccst 和VPP是同时产生(因为它们上升沿垂直左对齐)并且都受到SLP_S3信号管控,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一般vpp25优先于VDDQ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vpp25优先于VDDQ

嗯,确实是这样,我刚才查了一下PDF进行了验证。因为我查了一下电路图感觉桥在发出一个信号后可能某个电路或多个电路就产生供电,但是每个电路在产生供电后并不向桥发送确认,而桥在接收到确认后才执行下一步。所以我总感觉:信号必须得有,否则肯定没有供电,但是有信号不一定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