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圈的是什么元件,麻烦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楼主(2021-01-27):
三星硬盘上面的,那个画圈的元件。是什么?

网友:
电感   这个不会坏

网友:
我的掉了。

网友:
那就一坨锡上去

网友A:
这样确定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确定可以吗?

那就料板拆个小电感装上去  你这高级技术员是怎么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料板拆个小电感装上去  你这高级技术员是怎么混来的

你是专家。

网友C:
此位置为供电电感 可以直接连接起来

网友:
用表量一下更稳妥,,,,但看着像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位置为供电电感 可以直接连接起来

根据各位专家的建议,直接用锡连接起来。硬盘OK了。谢谢各位。

网友:
目测应该是电子元件

网友:
万用表测下只要不是电源不是地那就一坨锡过去完事

网友:
电感,笔记本板料上多的很,随便拆一个体积相当的就行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电感,可以直接去掉用锡代替。

网友:
接个0欧电阻也可以啊

网友:
磁珠也有可能

网友:
看样子是电感

网友:
拆出来量一下不就是什么都有了吗?电感的话,直接量都可以了

网友:
大神们都怎么判断是电感。我以为是电阻

网友:
目测,两端没对地就是电杆。,,,,,,,,,,,。。。三星新款
有的电容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