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820-3330-B 慢的问题

楼主(2021-01-27):
二修机,拿到机器时有开机音,但没有图像,据客户反应,当时是拿过去换了一块硬盘,换完硬盘,使用了三天左右,机器黑屏,经上家修复,又用了几天,再次黑屏,上家几经周折,没能修好,退回给了客户。拆机,经观察发现显卡芯片已经开裂了,而且上家还动过显存和BIOS ,因为手里没有原N13P-GT-W-A2  就从旧主板上拆了一个N13P-GT-A2 代替,焊完后故障依旧。

再次观察发现四个显存都被动过,其中一颗还有一点偏,似乎没焊好,加焊无果,拿下来重植,焊完后,上机测试,亮机。并且能够进入系统。
然尔,经过反复测试,发现这个机器运行速度很慢,明显不是正常的速度。并且风扇狂转(温度并不高)。。。。。。从网上下了新的BIOS仍然无果。
没有思路,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温控总线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啊,没有思路

网友:
EC检测到有外设不正常,比如触摸板。也有可能掉元件了,这个12年份的板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