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MECHREV MR X6TI有时进不了PE或者一会就死机

楼主(2021-01-27):
把主板上没装大的电容全装上,问题解决,希望帮助同行,不像别的同行卖关子

网友:
谢谢这经验好。谁会怀疑厂家呢

网友(2021-04-04):
我现在手头上就收了个机械革命X6TI-M2,跟这问题一摸一样,进BIOS没问题,不死机,进PE就死机,问题是没有动手能力

网友:
厉害。刚好有一台。我试试

网友(2021-10-08):
海尔F117  解决问题

网友:
我有台这个机,大短烧了充电芯片,改了线路,现在是log后掉电,有时进系统后掉电,大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感谢分析,我这台和你的问题一样,感谢帮我解决了故障

网友:
是CPU的供电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2021-11-20):
谢谢楼主    我的X6TI进WIN10系统打圈卡住  PE一样    补上电容就好了

网友(2023-02-05):
我有个疑问请教一下,我的电脑维修人员把CPU位置的那群电容安了个330电容,能解决什么问题?现在还是死机

网友(2023-08-01):
这种不稳定吧

网友(2024-07-02):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可以遇到。

网友:
我记得的是这个机子的19V电容要全部换掉,你说的的330μ的电容吗

网友(2025-04-01):
有不少确实电容问题,也有不少补了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