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qg 2.0 进水维修后反复跳变一次

楼主(2021-01-27):
华硕x555qg 2.0  进水维修后反复跳变一次 板载内存坏了一个颗粒 换后电流1.1-1.3 来回跳 刷了论坛的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加内存后一样

网友A:
主要看进水到那里,如果进到桥或者CPU,估计你得拆开看看,有些腐蚀你是从外面看不到的。如果水没有进到桥或者CPU内部,也没有进到板载内存内部,那重点检查进水最严重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进水到那里,如果进到桥或者CPU,估计你得拆开看看,有些腐蚀你是从外面看不到的。如果水没有进到桥 ...

一个内存颗粒坏了 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