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同型号不同批次显存可以混用吗?

楼主(2021-01-27):
我的1080ti有一颗显存报错了,想换掉无奈找不到卖7DA77批次的D9VRL
,请教下各位大神们,不同批次能混用吗?
window

网友:
可以,原装卡也不一定是一个批次的

网友:
理论上需要同型号就行。批次不影响。
但是
D9VRL是型号代码,并不是批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