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拯救者 cy420 nm-a711点图

楼主(2021-01-27):
求拯救者  cy420 nm-a711点图

网友:
找不到芯片名了  已经烧坏了

网友A:
内存供电还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板 有图纸 NB681GD-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还是什么

南桥或者内存都有可能   新手上路 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 有图纸 NB681GD-Z

感谢感谢

网友:
芯片型号AKVG,NB681GD-Z

网友:
这是桥的待机1.05v

网友:
鑫智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