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定时掉电(不重启),竟然是它的原因!

楼主(2021-01-27):
有时开机十几秒掉电,有时系统里掉电,该查的都查了,没发现问题,桥没敢动,我认为不会是桥的问题,已经准备放弃了,最后刷了个BIOS,竟然好了,测试五个小时故障没有重现,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
这三板斧的第一板斧啊。

网友:
我的是开机不跑码,也是这个板

网友:
这问题少见啊

网友:
上传一个BIOS呗!

网友:
台湾官网都有,直接刷

网友:
技嘉的先刷bios再说

网友A:
我觉得主板还会再回来。只是热机后正常

网友B:
有时候刷BIOS是可以,有时候却是坏事,刷了有些 完全就坏了。。估计没有合适的BIOS,或者芯片没能把程序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刷BIOS是可以,有时候却是坏事,刷了有些 完全就坏了。。估计没有合适的BIOS,或者芯片没能把程序写上

你这个说的我有点看不懂了,bios官网都有下载的啊

网友:
技嘉板子BIOS问题确实也很多,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伙的刷BIOS也没用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板还会再回来。只是热机后正常

本来掉电很频繁的,客户用了几天了,故障没有重现,其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俺也表示想不通,哈哈

网友:
是不是M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