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HDS南桥ME供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1-01-27):
华擎B85M-HDS这板子和华硕一样都是rt8065存在通病,到手家电主板反复重启触发掉电,检查待机供电发现桥的1.05me供电只有0.37v左右(不稳定,偶有1.07v),于是根据点位图测量南桥me1.05v电感所连rt8065(PU9的29芯片)第5脚电压也是0.37v,测量其他旁路原件均没有短路接地,测量rt8065的vcc及en均正常(之前碰到过因为上端Q7488双mos芯片2n7002损坏导致没有en的,更换解决的),手头边正好有8065的29芯片,于是换之,换后成功点亮。

(0)点位 华擎 B85M-HDS R1.05(70-MXGQG2-D01) boardview.fz

网友:
谢谢大兄弟无私奉献

网友A:
为什么我遇到的都是me供电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遇到的都是me供电高的

也许是运气好吧,高了桥危啊

网友:
1.05me,又是这个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的  我也遇到过啊

网友:
这运气不是盖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华擎b75 pro3 一样毛病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么小的芯片如何才能焊接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么小的芯片如何才能焊接的更好?

热风枪400度左右搞定,多加点含油

网友:
根售后确认过了. 高了烧桥. 低的换了就好.
但是高了,换网上的一些BIOS,会亮机N慢,有时也能显示,进系统.  ASUS ASROCK一样一样的.
这种机器换桥能解决慢的问题.

网友:
焊功很不错啊,有的板子容易鼓包

网友:
华硕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1-06-05):
这个遇到过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

网友:
是的,刚修好了一片,哪个29的芯片是常坏的

网友:
谢谢大兄弟无私奉献,THS
正好有一块板有问题,下点位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