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显示器更换驱动板后出现左右分屏

楼主(2021-01-27):
我的一台惠科HG315Q液晶显示器更换驱动板不后出现左右分屏,竖向中间是一条四公分左右宽的黑屏,、是画面是相同的。这是什么故障?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咨询卖家,部分显示器会区别屏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卖家,部分显示器会区别屏型号。

现在卖家不鸟人啊

网友:
我去今天开了眼,还有这种毛病

网友:
这图片需要打马赛克

网友:
驱动板与屏不对应,。。。

网友:
应该是刷错程序了

网友:
现在没找到程序

网友:
估计难刷啊,难找

网友B:
屏保交出来

辣眼睛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C:
是不是显卡问题,要么就是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卡问题,要么就是程序

显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保交出来辣眼睛

::lol

网友:
用原驱动板的程序刷进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