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短路

楼主(2021-01-27):
单独用电池或适配器都可以,用电池再插适配器,大短路(4A),单插适配器测量充电电感有20V的电压,后来换了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充电检流电阻,电容和电压反馈电阻。充电电感还是20v,后来想这个20V可能是隔离管PQ30过来的,于是把PQ30拆除,单插适配器,充电电感电压从1.5V渐渐的升到20V不变(充电上管G极也是逐渐升到20V),20V应该不对吧?应该最高稳定在14V左右吧?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没思路了,请给点思路,这个电路我分析的是ACOK高电平,PQ33导通,然后PQ2的e到b导通,且b的内阻值和PR3分压使PQ28导通产生公共点,另外PQ22的e到c导通20v加到隔离管G极,拉高G极电压到20V(原本VIN分压使G为6.6V)使隔离管截止,现在实际测量PQ22未导通,B为19.7v,C为6.6v

网友A:
你看第一句话说电池正常,插充电器也正常,但是同时使用就短路,应该是窜电了,再看一眼图纸,公共点不是19V,通过PWM降压方式产生,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网友:
熟悉的电路,我分析过,充电大电流

网友:
充电短路隔离管烧了,

网友B:
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网友C:
这个板的板号是啥?隔离管击穿了吧

网友:
充电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难修

网友:
已找到原因了,是PQ28击穿短路了,因为我测PQ2的B极为19.7v,而19.7v不可能使PQ28(p管)导通,所以这时不会有公共点,但实际上公共点已有20v,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PQ28短路了,一测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已找到原因了,是PQ28击穿短路了,因为我测PQ2的B极为19.7v,而19.7v不可能使PQ28(p管)导通,所以这时不会有公共点,但实际上公共点已有20v,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PQ28短路了,一测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第一句话说电池正常,插充电器也正常,但是同时使用就短路,应该是窜电了,再看一眼图纸,公共点不是19V,通过PWM降压方式产生,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已找到原因了,是PQ28击穿短路了,因为我测PQ2的B极为19.7v,而19.7v不可能使PQ28(p管)导通,所以这时不会有公共点,但实际上公共点已有20v,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PQ28短路了,一测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的板号是啥?隔离管击穿了吧

联想昭阳K27 DA0KL7MB6E0

网友D:
大电流不一定代表短路 电池与适配器打在一起也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已找到原因了,是PQ28击穿短路了,因为我测PQ2的B极为19.7v,而19.7v不可能使PQ28(p管)导通,所以这时 ...

PQ28其中一个就是隔离管  别的隔离管击穿也会一样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不一定代表短路 电池与适配器打在一起也会这样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28其中一个就是隔离管  别的隔离管击穿也会一样故障现象

谢谢指教!!

网友:
充电电压逐渐升到20v是对的

网友:
应该是窜电了

网友:
我一般应急修理,用二极管来隔离
Mr.刘
你这方法好,有道理
详情

网友:
我一般应急修理,用二极管来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应急修理,用二极管来隔离
你这方法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