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RTX2070不识别强拆显存颗粒居然亮了

楼主(2021-01-28):
有630核显外星人51m,开机黑屏,键盘灯亮后反复重启。一番折腾,拆了显存电感测阻值,加1.24v电压无电流450ma,无果后焊回去开机居然亮5秒,花屏,进BIOS不花,一会就黑屏。
         电子爱好者一枚,无经验,死马当活马医了,拆显存颗粒D组一个,再拆一个无果,拆a组1颗,再拆一颗亮机进系统了,哈哈,
       重点来了,貌似花屏部分方块少了一半,想问问是不是就这块颗粒有问题呢?
       b通道拆了一个,现在就剩3个颗粒了还是花屏,还继续拆吗,赶脚走错方向了,应为系统设置静音模式过一会显卡就过热黑屏了。
       Cup-z看显存是0,显卡被系统禁用,手动开启会全屏花(最后一张照片),3秒左右又被系统禁用

       想问问继续拆吗,拆完显存还会亮吗

网友:
禁用独显会亮

网友:
显存全换了吧

网友A:
现在是要修好独显

网友:
显存全坏了?

网友:
现在就剩2颗显存了还花屏,会不会是供电问题

网友A:
我只是修修自己的显卡,不靠这个赚钱,大佬来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修修自己的显卡,不靠这个赚钱,大佬来指导一下

网友B:
正常驱动除了屏蔽通道之外,拆掉任意一颗显存都会花。

网友:
换个显存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驱动除了屏蔽通道之外,拆掉任意一颗显存都会花。

我给拆完了,还花屏,哈哈,哪我再焊回去,买了2颗新的代换着试试

网友:
买了2颗到货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驱动除了屏蔽通道之外,拆掉任意一颗显存都会花。

按教程装了mats,这个可以屏蔽通道吗,命令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教程装了mats,这个可以屏蔽通道吗,命令是什么

这个改VBIOS我还不会,但我不会不代表牛人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要修好独显

测显存通道

网友C:
外星人也有显卡吗

网友D:
只会拆不会装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会拆不会装嘛?

反正我知道,拆比装容易我拆完了,装就费劲了,还没有原装的安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知道,拆比装容易我拆完了,装就费劲了,还没有原装的安的好

1、不跑mats就乱拆显存,成功率不会高,也很浪费时间
2、拆了显存不打信号线阻值就装回去,基本等于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星人也有显卡吗

51m都是台式机的东东

网友:
买了颗粒,不是专门修电脑的,没有任何配件,就一个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F:
1、不跑mats就乱拆显存,成功率不会高,也很浪费时间
2、拆了显存不打信号线阻值就装回去,基本等于白干

谢谢提醒,颗粒都打V+和V-的阻,值了貌似至少没短路的,焊盘有小电阻连到核心去了,打值对比8个基本都一样的,数据线我也打值看看,折腾成这样了居然还能亮机,好玩

网友B:
楼主可能和我一样的弯路,我也不是专业修理的纯玩。我拆过一片560ti花屏的内存颗粒八颗就只留下C通道一颗,GPU-Z里面也能检测到显存的位宽和大小信息。后来一片丽台的K620(2GB128位两通道8个GDDR3显存)的GPU-Z里检测不到位宽和大小信息,排除了两个显存颗粒阻值(拆下测的只有几欧)过低,没修好把核心都重植了也没修好。总结除了和显存颗粒好坏有关外还有其它周边电路故障,因为8颗都坏的可能性太小。比如版内提到的内存复位。把GPU又吹下来,把复位电路复查了一下,复位电阻两通道的都一样约975欧,和GPU的地址线没有断线,我现在都怀疑GPU内存控制器坏,如果不对请指正,中间也是拆了8个显存再又焊了一组4个显存,现在是扔一边凉快去了。
有待大神解惑,可点亮的花屏卡检测不到显存除供电问题、颗粒坏、显存复位电路、GPU坏之外还有哪些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和我一样的弯路,我也不是专业修理的纯玩。我拆过一片560ti花屏的内存颗粒八颗就只留下C通道一颗,GPU-Z里面也能检测到显存的位宽和大小信息。后来一片丽台的K620(2GB128位两通道8个GDDR3显存)的GPU-Z里检测不到位宽和大小信息,排除了两个显存颗粒阻值(拆下测的只有几欧)过低,没修好把核心都重植了也没修好。总结除了和显存颗粒好坏有关外还有其它周边电路故障,因为8颗都坏的可能性太小。比如版内提到的内存复位。把GPU又吹下来,把复位电路复查了一下,复位电阻两通道的都一样约975欧,和GPU的地址线没有断线,我现在都怀疑GPU内存控制器坏,如果不对请指正,中间也是拆了8个显存再又焊了一组4个显存,现在是扔一边凉快去了。
有待大神解惑,可点亮的花屏卡检测不到显存除供电问题、颗粒坏、显存复位电路、GPU坏之外还有哪些可能。

我现在的预感也不好了,可能核心有问题,拆了A通道的1号颗粒就能持续亮机,新换了2颗A通道,其他的都焊回去了,现在情况和原来一样,开机最多进桌面后就黑屏了,时间长短跟核心温度有关,核心热就亮几秒黑屏,更热就反复重启。能持续亮机时显存供电1.24V,现在1.4V,开机瞬间1.5。原来加1.2v给显存,电流480ma,现在变3.9A了,难道我给焊显存连锡了?测阻值又没短路。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学习给显存植球球,原来本子上的hd7970坏显卡显存先练手2次失败,第三个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和我一样的弯路,我也不是专业修理的纯玩。我拆过一片560ti花屏的内存颗粒八颗就只留下C通道一颗,GPU-Z里面也能检测到显存的位宽和大小信息。后来一片丽台的K620(2GB128位两通道8个GDDR3显存)的GPU-Z里检测不到位宽和大小信息,排除了两个显存颗粒阻值(拆下测的只有几欧)过低,没修好把核心都重植了也没修好。总结除了和显存颗粒好坏有关外还有其它周边电路故障,因为8颗都坏的可能性太小。比如版内提到的内存复位。把GPU又吹下来,把复位电路复查了一下,复位电阻两通道的都一样约975欧,和GPU的地址线没有断线,我现在都怀疑GPU内存控制器坏,如果不对请指正,中间也是拆了8个显存再又焊了一组4个显存,现在是扔一边凉快去了。
有待大神解惑,可点亮的花屏卡检测不到显存除供电问题、颗粒坏、显存复位电路、GPU坏之外还有哪些可能。

显存加1.2V电压,电流3.9A了居然没原件发热,这电流去哪了,还没短路,懵逼了

网友B:
1.2V3.9A不开机稳压电源烧机这个电流肯定不正常的,应该有元件接近短路的状态,只有零点几欧了。不能排除显存连锡(这就是弯路不先检测显存就干显存的后果,每上一颗显存都要测阻值),还有可能板上的其它小元件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3.9A不开机稳压电源烧机这个电流肯定不正常的,应该有元件接近短路的状态,只有零点几欧了。不能排除显存连锡(这就是弯路不先检测显存就干显存的后果,每上一颗显存都要测阻值),还有可能板上的其它小元件吹坏了。

山路18弯翻车了

,搞了一圈回到起点,风扇开全速散热可以一直亮机花屏,CPU-Z显存为零,驱动正常,独显进桌面前全屏花3秒,被系统禁用后进桌面,上面左右角花方块。Dell官网2070VBIOS刷新程序.exe文件运行后无反应。提取后编程器刷入,文件末尾地址000FFF0,CPU-Z再读出来变000F9F0少了字节。nvflash刷新备份出来也少字节,难道1M的25Q80有坏块?
        显存8颗都恢复了,跑mats ABCD全错,核心坏了

?跟拆掉8颗显存一个模样
        现在NVflash刷VBIOS后卡进系统前界面了,全花最后一张。没刷前系统在这里会禁用独显进桌面。
       现在只要风扇开机全速散热就能进桌面一直不黑屏,小风枪吹不动核心,吹了还这样,难道核心虚焊?或温度撞墙?不至于桌面都没进去就温度撞墙?进BIOS设置散热器都烫手了风扇也不启动,BIOS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3.9A不开机稳压电源烧机这个电流肯定不正常的,应该有元件接近短路的状态,只有零点几欧了。不能排除显存连锡(这就是弯路不先检测显存就干显存的后果,每上一颗显存都要测阻值),还有可能板上的其它小元件吹坏了。

虽然能进桌面亮机花屏,但是要风扇一直散热,看来是有异常发热,核心才有温度传感器吧,显存没有吧,最多也是过压过流监测,赶脚还是核心有病

,想的折腾坏了算逑,可就是不坏,还给你希望,抓狂!研究核心怎么开启显存读写,是不是看片选信号?

网友B:
GPU的资料基本没有,估计是核心机密。原理看过粗略的介绍,和CPU一样有缓存,区别就是CPU多个线程共用一块缓存,GPU每个线程单独划分各自的缓存,然后通过总线写入和读取显存数据。现在也是只有显存复位电路可以再查查了,通过显存的复位脚跑线,有颗和它并联的电阻,四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有一颗。同样四颗都坏的可能性太小,最后找不到原因大概率GPU的问题,还不是虚焊而是GPU就是坏了,等待高手来批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U的资料基本没有,估计是核心机密。原理看过粗略的介绍,和CPU一样有缓存,区别就是CPU多个线程共用一块缓存,GPU每个线程单独划分各自的缓存,然后通过总线写入和读取显存数据。现在也是只有显存复位电路可以再查查了,通过显存的复位脚跑线,有颗和它并联的电阻,四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有一颗。同样四颗都坏的可能性太小,最后找不到原因大概率GPU的问题,还不是虚焊而是GPU就是坏了,等待高手来批示。

8个颗粒外围电阻电容都测阻值了,都一样,看来核心挂了,现在手动开启独显全屏花好一点了,能看到桌面背景了,原来全屏花很细碎的花,看图。
刷了q版,m版,原厂vb,都一样,全花和显卡被禁用核心电压一样,核心0.72,显存1.24。
       接下来准备拿这板玩了,各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个颗粒外围电阻电容都测阻值了,都一样,看来核心挂了,现在手动开启独显全屏花好一点了,能看到桌面背景了,原来全屏花很细碎的花,看图。
刷了q版,m版,原厂vb,都一样,全花和显卡被禁用核心电压一样,核心0.72,显存1.24。
       接下来准备拿这板玩了,各种拆。

阻值900编辑写错了,看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个颗粒外围电阻电容都测阻值了,都一样,看来核心挂了,现在手动开启独显全屏花好一点了,能看到桌面背景了,原来全屏花很细碎的花,看图。
刷了q版,m版,原厂vb,都一样,全花和显卡被禁用核心电压一样,核心0.72,显存1.24。
       接下来准备拿这板玩了,各种拆。

阻值是有颗粒时的,焊盘的复位脚好像是1024左右

网友G:
和我的情况有点像,你吹吹核心试试,我的,我自己吹了一下核心,当时好了,拷机40分钟,然后毛病反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和我的情况有点像,你吹吹核心试试,我的,我自己吹了一下核心,当时好了,拷机40分钟,然后毛病反复了

200℃预热了3分钟,480℃吹了3分钟,焊油冒烟,GPU4周缝隙焊油冒泡了,赶脚吹不动,故障现象没变。跑mats B1,C0错误变少了,没拍到照片,这是花屏能看到底层桌面的原因吗,赶脚GPU打不开显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00℃预热了3分钟,480℃吹了3分钟,焊油冒烟,GPU4周缝隙焊油冒泡了,赶脚吹不动,故障现象没变。跑mats ...

20系,核心供电冷态对地约0.1欧姆,三星显存的话显存供电对地10几欧姆左右,拆光显存核心显存供电对地90欧姆左右,偏差太大的话就考虑损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0系,核心供电冷态对地约0.1欧姆,三星显存的话显存供电对地10几欧姆左右,拆光显存核心显存供电对地90欧姆左右,偏差太大的话就考虑损坏吧

当时焊完颗粒测显存对地16欧,用了用现在成56(二极管档)左右,核心供电对地就是0.3欧(200欧姆档)。能不能把b1,c0通道的复位信号分给其他通道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时焊完颗粒测显存对地16欧,用了用现在成56(二极管档)左右,核心供电对地就是0.3欧(200欧姆档)。能 ...

修显卡那里用的着折腾信号线。先订购新的8颗显存回来换,看看有没有改善,没有直接换核心了,你那些旧的大概率都被你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显卡那里用的着折腾信号线。先订购新的8颗显存回来换,看看有没有改善,没有直接换核心了,你那些旧的大概率都被你搞坏了

当时吹回去的时候有一颗自动回位不正,拨了一下估计连锡了,后来拆下确认正负短路,其他的至少正负没短路,新买了2颗安装在a通道了,再花500买显存感觉不划算了,准备买新卡,这卡没事拿出来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00℃预热了3分钟,480℃吹了3分钟,焊油冒烟,GPU4周缝隙焊油冒泡了,赶脚吹不动,故障现象没变。跑mats ...

哥,现在两个方案,你看看显存供电,是不是低于标准,因为显存不可能全坏,只能是找供电和核心,具体,你找找点位图,第二,自己的显卡,前提是你自己不开店,你还是发走吧,跑问题故障越来越大,你可以让给你修的师傅做成视频,有些高手做视频的,他也很乐意

网友H:
这样操作也行?会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现在两个方案,你看看显存供电,是不是低于标准,因为显存不可能全坏,只能是找供电和核心,具体,你找找点位图,第二,自己的显卡,前提是你自己不开店,你还是发走吧,跑问题故障越来越大,你可以让给你修的师傅做成视频,有些高手做视频的,他也很乐意

显存供电检测记录:出现过2种情况,1:刷了原卡版本90.06.45.0029感觉是满血的,凉机开机能进桌面,显存电压开机瞬间1.5v,随后稳定1.4V,进桌面后会温度撞墙或功率撞墙不清楚,会黑屏保护,系统还在运行。
        2:刷.0028版本显存 1.24v,凉机进桌面,保持风扇性能模式以上散热就一直不黑屏。以上2版本核心,显存频率相同,
    刷了其他版本像2070 Q,M版相同  ,核心显存降频了,也花屏
        以上2种 显存电压1.24可稳定运行,跑娱乐大师2.x帧

          GDDR6显存标准供电电压到底多少,差查资料说1.3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操作也行?会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教程装了mats,这个可以屏蔽通道吗,命令是什么

你这全部大面积报错排除一下显存的复位和供电基本可以排除核心损坏或者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