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炫龙KP BIOS

楼主(2021-01-28):
6-77-N950TP60 出钱买的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A:
这BIOS确定是好的,ME應该改过纯净的了,開機快
可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我的是开机后一开始风扇不转,然后开始转后就爆转一会再自动关机...
帮补图

网友:
感谢楼主 桥短路换后不显 刷后ok 快

网友(2021-03-28):
显卡没识别到吧!

网友(2021-06-06):
引用 网友A:
这BIOS确定是好的,ME應该改过纯净的了,開機快
可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我的是开机后一开始风扇不转,然后 ...

你这个故障是独显掉了,没认到,查独显就行

网友(2022-01-06):
手里一台   刷了后电流上到2.5A不显示   不知道这机器能改集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