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RX460 4G 有时花屏,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1-01-28):
显卡RX460 4G 有时花屏,进系统黑屏。

软件运行不起来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偶尔又可以用462运行的,但是memfa.log 里面又是空白的。是软件问题吗?还是哪里没调好?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RX系列的,从左到右全试过了,不行,运行不起来。。。。

网友:
确实是主芯片的问题,加焊GPU就修复了,谢谢

网友:
明显命令行不对,应该用CD命令先进入462文件夹,然后再用tserver命令测试

网友:
我的是rx460 2g,我测试时,独显和集显都接了2个显示器。跑测试能通过,显存没问题,干核心试试

网友:
一般跑不起来都是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