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 6 plus 不触摸+无4G 无法上网

楼主(2021-01-28):
                                            机型      iPhone 6 plus
                                            故障为    不触摸+无4G 无法上网
                                            开始维修;拆下主板

试机的时候按压主板会闪白条,这种不触摸只接维修黑触摸m1脚,经典的故障这里就不多说了

接着我们来修信号部分
故障为可以打电话无法上网,那就优先考虑中高频 拆下功放发现RFFE1_DATA   ,RFFE1_CLK 这两条信号的焊盘断裂了把他接上

装上罩子

装板测试

完美修复 多多加下载分鸭 谢谢各位大朋友们

txj -2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不      触  ,摸,,,有

网友:
高手 直接做基带看来是处理不了了

网友A:
你这不分析原理直接看到断脚了

主板上不好发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分析原理直接看到断脚了主板上不好发现吧

我分析是摔的,同时无触摸,无4g 应该是考虑虚汗断线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