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东芝300D打印复印空白

楼主(2021-01-28):
一台东芝300D一体机,打印复印都是一片空白,硒鼓、粉盒、激光器、电源板、主板都换过还是搞不定,有遇过这个问题的大神吗
主板

网友:
能打印,不报错说明主板、电源、高压、激光器、主电机等无太大问题。纸上空白说明硒鼓上无粉无非就三样:1激光不成像、2转印、3粉盒不供粉,1、2系统不报错基本排除,3粉盒不供粉最大的可能是驱动齿轮部分的问题

网友:
换个机架试试看吧。我 之前有一个兄弟7080D的打印机也是这样的换个机架就好了··

网友:
解决了吗?卡张纸试试,看看硒鼓上有字没有

网友:
硒鼓 粉盒 搅粉齿轮 高压板

网友:
都试过了,从另一台好的同型号机器上交换过硒鼓粉盒,激光器,主板等全都换过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