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问一个山区用供水管问题~~~~~PVC/PE

楼主(2021-01-28):
请教各位老前罪,老电工师傅们

我在南方农村老家要从山里大概1.5公里的地方引水过来,请教一下用那种管好

网络上搜索的都说用PE管好,(下图那种),但PE管是要热熔的,热熔的机器不值钱,但取电是个问题,热熔管是200米/卷,要是采取这种方案接个电线热熔,以后维护也是问题,用PVC胶水来对接有没有问题呢,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充电式的热熔机器。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现在我们老家邻居在用的是那种4米/条的PVC管,就是家装水电常用的那种管,一直用对接头接,要用很多对接头,但施工也挺方便的,必竟管长有些地方要穿要湾的不方便

还有一个考虑的是安全饮水和成本,用PE管200米网上大概是260元左右,PE管还没有算,准备用4分管

前辈们有何高见,望指点~!

网友:
用活接不就行了

网友:
找个逆变器或者小发电机

网友:
pvc冬天天气冷就不行了,还是找个发电机 或租一个发电机 用ppr、pe水管热熔比较稳妥

网友:
问了一下某宝的卖家,说活接不能埋地下

网友(2021-03-04):
火烤热熔机,不就可以了么,前提是主意用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