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0565电源模块求助

楼主(2021-01-28):
在某宝网购了几个DM0565电源模块,一直没用,今天遇到一19液晶电源板坏了,于是用模块修复,俺图接上(以前用过这种模块,接线肯定没问题),接好后电源板单独上电试机  ,5V有6V多点, 12V有16V多点 这是正常的,于是接上驱动板和灯管试机,但是指示灯闪动 不开机,测量5V 和12V 都在摆动,幅度在正常电压的三分之一左右,屏幕不能正常点亮,连换了两个都是一种故障,于是找出以前用这种5线模块改过的电源板(这个模块是以前买的,和这回的DM0565模块不是一家的)把以前的模块换到今天这块板上试机,工作一切正常,说明是这个新的模块有问题,带不动负载,时间太长了也不能换货了,关键是还有4个呢,于是想修修这个模块,请高手支招,带不动负载,电压摆动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A:
买块通用板不香么,改什么 模块,我从来就不用什么模块,全部上通用板,都 是8块钱一片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块通用板不香么,改什么 模块,我从来就不用什么模块,全部上通用板,都 是8块钱一片板

以前用的很好,换了好多个了,谁知道这次拿的货会有问题

网友:
这样改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板它能带多大负载??
图便宜,用小牛拉大车,当然不行啦。

网友:
图便宜,用小牛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