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3-11 网卡添加进BIOS白名单

楼主(2021-01-28):
理论上,本帖对其他型号的联想戴尔电脑都适用,当然如果你的电脑能够直接软件刷最好

先BB一下我自己:手上有个yoga3-11,六年前买的一直没有换,虽然现在网页开多了都卡,但是看文件的基本需求都能满足,大型软件我直接用台式机运行,这个笔记本也就一直没换。起因是家里换了路由器,这个电脑玄学般与它五行不和,WIFI网速极慢只有0.3MB/s的这种,装了驱动换了系统也不行,路由器下其他设备全部正常,这个电脑连其他路由器也正常哪怕是原路由桥接出来的WIFI也都是正常,无奈可能是兼容问题只能换网卡。

        买了个intel 9260,换上去发现有联想的白名单限制提示“Unauthor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试了网上很多刷BIOS白名单的方法,发现都多多少少对这个机器有点不适用,各种方法断断续续试过近一个星期之后用上了烧录器才终于成功,现在把方法分享出来,希望帮助有类似需求的人少走弯路。

官方BIOS和支持的网卡可在这查询 https://pcsupport.lenovo.com/us/zh 输入型号之后点“零件”-“兼容的”-“Wireless...”
可能国内外型号不完全一样,需要自己辨别
写在前面:这个方法是我试过很多很多网上教程碰壁了才自己试出来的,说一下我的机器
一、软件备份BIOS时提示“找不到部件表签章”
二、官网没直接给出BIOS文件,给的是一个“Insyde H2O BIOS"的软件,运行后临时文件夹里面只有一个类似BIOS的文件,但它比BIOS芯片容量都大,猜测是在刷录时软件会剔除不需要的部分,总之这条路肯定也十分复杂。
三、试过从论坛上下载别人提取出的BIOS,但修改后刷上会提示"Invalid firmware image",DOS环境直接提示不支持此平台
因此,此实现本帖需要第二台电脑和烧录器,烧录器二十块钱左右解决大问题,如果你的电脑和我的情况一样,那么你可以参考本帖,希望对你有帮助。总的来说,原理是利用烧录器提取BIOS然后用软件更改白名单,再用烧录器刷回
——————下面是正文——————
首先下载工具 LENOVO BIOS

网友A:
看着有点复杂 直接修改保存不行吗

网友:
遇见高手了, 这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复杂 直接修改保存不行吗

不能直接改,烧录器里面的16进制文件和后面WinHex里面的内容不一样,我也试过搜索不到

网友:
十分靠谱!

网友:
替换方法还是稍麻烦,可以直接改成跳过网卡校验。可上任意卡。

网友:
这种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谢谢分享,等遇到就检查下

网友:
教程够详细的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第三方解包,替换pci.devid
其实可以直接uefitool解压白名单的1d378c2……文件,编辑后,进uefitool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复杂 直接修改保存不行吗

你可以把bios看成是一个压缩包文件,压缩成机器码了,还有文件校验码,是无法直接修改的

网友:
自己能研究到这程度  太牛逼了,牛在学习方法 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第三方解包,替换pci.devid
其实可以直接uefitool解压白名单的1d378c2……文件,编辑后,进uef ...

1d378c2怎么在uefitool里找到

网友:
自己能研究到这程度  太牛逼了

网友:
以前应该学学这个啊  后悔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研究的蛮深

网友:
这个牛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d378c2怎么在uefitool里找到

查找文件名 导出,16位编辑器修改,再原始位置替换原来的文件,bios另存为

网友:
我太难了,总是在最后一步出差错,明明替换的到最后打包BIOS时候就是说我的模块里面多了几个字符

网友(2024-07-18):
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2024-09-05):
学习联想 yoga3-11 网卡添加进BIOS白名单